solidworks中的型材为什么会丢失?

楼主(2024-03-31):
还能找回来么,如果重新选择型材的话,势必后面有关参考的东西就没了。结果就是一片红黄。

网友:
对呀,那你以为呢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丢失呢?

网友:
肯定会啊

网友(点评):
为什么会丢失呢

网友:
是型材库文件丢失了,这文件不是在这台电脑设计的吧?

网友(点评):
好像是。但是记不住了。 这个模型,是在另外一个电脑设计的,那过来改了下尺寸借用的。但是上E:的那个指针还是对的。

楼主:
好像是。但是记不住了。
这个模型,是在另外一个电脑设计的,那过来改了下尺寸借用的。但是上E:的那个指针还是对的。

网友:
不保存找回文件应该就就可以

网友:
要重新指定一下路径

网友:
打包呀,pack and go

网友:
丢失原因:原来的型材库文件在E盘里,你现在的电脑E盘没有型材库;软件在原文件位置找不到,就丢失了。
解决办法:1.更改参考文件路径;把你现在的文件参考路径改到你现在电脑的型材库位置
2.在参考路径加型材库:在你E盘加个型材库

网友(点评):
谢谢。试了,没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但是记不住了。
这个模型,是在另外一个电脑设计的,那过来改了下尺寸借用的。但是上E:的那个指 ...

确认型材库特征有的话,备份一下,右键编辑,重新选一下截面草图路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是。但是记不住了。
这个模型,是在另外一个电脑设计的,那过来改了下尺寸借用的。但是上E:的那个指 ...

去另外一个电脑把库文件拷贝过来就是了,

网友:
编辑后可以看一下型材库是不是丢失了,重新补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