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路进水的压力是否是一样的?

楼主(2024-03-31):
都是沿地面过来的,一个挑到水面上进水,一个插入水底部进水。假设水面高度3米。顶部的进水位置刚刚在3米处

网友:
你把右边那根的竖管画成水箱一样粗看看

网友:
那你说说看压力不同的理由

网友:
开始时不一样吧

网友:
p=ρgh,当水面低于3米时左边压力小于右边压力,高于3米时一样

网友:
当然不一样

网友:
不一样吧

网友:
左面大于3M水柱才能进水,小了放水。

网友(点评):
右面也是大于3m才进水啊

网友:
重力能一样,压力是不是一样就看你其他条件了

网友(点评):
都是泵出来的水,其实是同一个泵,分出2条管道。默认2条管道口径,长度一样

网友:
肯定不一样

网友:
两路进水的压力是一样。

网友:
压力是一样的,但是进水管要放上面啊,考虑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