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疑问

楼主(2024-03-31):
我们在选型伺服电机时都会配一款相应的减速机,减速机的作用是降低速度增加扭矩,但是我们知道伺服电机有个特性是速度与扭矩成反比,就是我们通长说的低速大扭矩,那么问题来了,我直接降低伺服电机脉冲频率降低速度,不就达到速度降低扭矩增大的目的了,为什么所有负载场合都得要配减速机呢,为了好看吗?

网友:
你确定伺服电机是恒功率输出?我没用过,不要骗我。

网友:
很低速大扭矩时,电流多大?发热多大?或者说驱动能提供这么大电流吗?磁通量够不够?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有道理

网友: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内,是恒扭矩输出,也就是1000转输出10N,1转也也是输出10N,不会说调低转速扭矩就变大
超过额定转速,是恒功率输出,转速越高,扭矩会变小

网友(点评):
还不破产,我边上又一家跑路了,有家做自动化的欠工资平均一个人7W,欠了50多个,老板跑了 这些工人也是垃圾

网友:
你是来搞笑的吗,哪家交流伺服有这特性,交流伺服电机,异步,同步,都不可能出现说,低速扭力大的,扭力是定扭,
要多读书,在低速时,可以过载,这个是按秒算过载的,减速机可以缓冲,可以增扭
主要是增扭,

网友:
对的,用减速机就是为了好看。 大多数攻城狮不愿意承认罢了。

网友(点评):
我信了,下次就不用减速机了

网友:
这位哥们该百度了

网友:
大多数场合不需要那么大的转速的,但是频率是50或者100HZ,而交流电机的转速是和频率正比的,50HZ一般为1500,100HZ一般为3000转每分钟。

配减速机的主要好处是相对大功率的电机,用减速机更会便宜。可以用小的电机获得大的力矩输出。

网友:
当然上面那位兄弟说是为了好看,这我也是赞同的,

网友:
步进电机速度第一点转矩会大一点,速度快了转矩会变小,伺服不存在的,加减速机有时候未必是为了转矩增加,也可能是考虑惯量的问题。

网友A:
本来想说几句,打了几句话又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说几句,打了几句话又删了

不做非标,或许对电机不太去了解哈。这就像很多学电气的,不知道电阻第一要求是功率,以为计算好多少欧姆就可以了

网友:
除了扭矩还要看惯量,没有减速器,电机惯量可能不够

网友(2024-06-01):
实际上伺服电机的使用通常是恒扭矩模式,也就是你速度慢下来他依然是那个扭矩,减速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平衡惯量,可以粗略理解成使用机械零件去缓冲惯性

网友(2025-03-06):
理解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