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中是否可以只自动出我标准的零件?

楼主(2024-03-31):
比如说下图,一个装配体共5个零件,我手动标注3个。然后调出材料表的时候只出现我标注出来的这3个?

目前的情况是,我手动标注3个(这3个序号顺序还是随机,我还得在“项目数上手动更改”),我调出材料表的时候还是出现5个,另外2个在材料表中我还得手动删除。

网友:
在装配体里点住不想出现的零件点右键然后属性,可以勾选不在材料明细表里出现,也可以选择封套,两个模式你都看看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

网友(点评):
封套是什么

网友(点评):
谢谢,解决问题了

网友:
排除的方法二楼已经说了。
工程图里的BOM表是可以手动排序的,注意是排序。
尽量别手动修改

网友:
你这逻辑已经违反了明细表的根本原则了,不存在于明细表中,你画它干什么。不管是外购还是自制它都必须出现在明细表中

网友(点评):
画它示意

网友:
|钢流星发表于 04-01 11:57你这逻辑已经违反了明细表的根本原则了,不存在于明细表中,你画它干什么。不管是外购还是自制它都必须出现在明细表中

有些工程,可能是客户提供,或别的公司做的范围,但是需要彼此连接起来

网友:
我也想问,一般标注的少,我都是手动出表,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