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密封的寿命怎么做

楼主(2024-04-01):
现在是一个轴在在孔里做滑动密封,要经受30万次寿命测试(轴在孔内上下滑动30万次),密封处还要承受6bar左右的气压,目前我们是用两个EPDM的O型密封圈来进行密封,但是寿命只能到几万次,之后准备改用FKM材质的密封圈,想问问各位大佬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密封方式啊(便宜的滚珠丝杠那些就不用了,太贵

差不多就是气缸下面活塞杆的密封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图怎么上传失败啊

网友A:
我们因为O圈格莱圈搞不定最后用了泛塞封

楼主:
就是用的这个,截图上传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因为O圈格莱圈搞不定最后用了泛塞封

这个确实可以试试,密封性应该可以,就是寿命怎么样啊,我们这个还需要滑动30万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用的这个,截图上传失败

加q 208376123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可以试试,密封性应该可以,就是寿命怎么样啊,我们这个还需要滑动30万次

我们用的次数也差不多。不过最好实验一下,密封面最好按厂商的要求加工,安装也会困难一点,装不好也会漏

网友B:
做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选择滑动30万次不失效的密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次数也差不多。不过最好实验一下,密封面最好按厂商的要求加工,安装也会困难一点,装不好也会漏

好的,我先用组合密封圈试一下,不行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实验的目的是为了选择滑动30万次不失效的密封圈?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只要还能密封就行,磨损是肯定会有的,轴和孔的表面都是0.4的粗糙度

网友(点评):
可能还要考虑润滑和散热问题

网友(点评):
是的,现在用的硅胶润滑

网友C:
你这个30万转?我们产品都是1000万转的,密封结构在做外壳上,那边气液部分具体结构我不清楚。

网友(点评):
什么样的旋转接头?贴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30万转?我们产品都是1000万转的,密封结构在做外壳上,那边气液部分具体结构我不清楚。

我们这个不是转动,是上下滑动30万次,不过大佬你这个选择密封的件可以发一下不,我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这个资料不好处理,有保密要求的。

网友:
这样设计是不行的,参考一下气缸前端部分的设计,用一个V 或 Y形的杆密封圈就可以了,同时加一相轴承

O型圈只适合频率不高,寿命不长的场合,一般不建议使用O型圈作动密封.

网友(点评):
是的,所以现在准备在换方向考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不是转动,是上下滑动30万次,不过大佬你这个选择密封的件可以发一下不,我学习学习

如图

网友:
轴向还是周向运动?轴向运动用轴向V型密封。周向更多选项减震器油封何止几万次

网友:
用活塞环试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