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料分张解决方案

楼主(2024-04-01):
综合大家的观点,有了一个大概的方案,计划这样试一下。
1.真空吸盘(两边和中间动作分开),两边吸起后,再吸中间
2.吸起之后气缸抖动
3.配合双张检测传感器,吸起来是单张的话,就不执行第2条;吸起来是双张的话,就执行第2条。
4.配合双张传感器,执行第1条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吸,不先吸两边。看双张的情况多不多,如果不多,有双张,再执行2;如果多,再考虑先吸两边,再执行2。如果执行2之后还有双行,就要人工干预。

相当于四重保险吧

总的目的是减少动作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点击 求助,片料分张,可查看原贴。

补充内容 (2024-4-1 11:55):
原求助贴在这里,我放大下,不清楚是什么料的可以看下原贴
http://www.cmiw.cn/thread-1069432-1-1.html

网友A:
优先实现功能,再考虑时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实现功能,再考虑时间问题,

嗯,功能已经实现了,现在就是效率低

网友:
期待实际效果

网友:
既然有双张检测,那么动作是不是可以采用最简单的。不知道具体实物是什么,可以采用鬃毛刷、吹起等来防止双张。离开取料取还检测到双张就人工干预。

网友:
不好解决,产品不同,分张器设计就千变万化;
比如纸张,纸张有A纸纸质,还有油性纸,还有礼物里面那样想卫生纸一样的;
见过分油性纸的,四个角用气缸,中间用气缸,吸起来,中间的气缸不断拍打;
比如钢件,
比如硅片;

我这里设计过几款不同产品的,准备拿出来当做标准机卖;
想了想,算了,当我投入市场,机械的东西马上别人就抄了,
我现在想怎么在我的上面加点控制的东西,

网友:
叫啥双张传感器啊?

网友(点评):
判别有没有两片料粘在一起的传感器。

网友(点评):
可以百度下,挺贵的

网友:
双张检测还有传感器?发出来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点评):
有的,有的,不过我也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