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什么时候可以替代机械工程师

楼主(2024-04-01):
刚才看到了小柯关于失业的焦虑,他把“因为爱情”的歌词输入,AI直接输出了两首歌曲。说实话,如果抛开先入为主的比较,这两首歌至少不难听,也听不出来是AI的作曲。我就在想,AI什么时候可以替代机械工程师的工作啊?

网友A:
AI前提需要海量数据来喂,每家的图纸都是不公开的。机械相对还是有护城河的

网友(点评):
一般的,网上图纸一抓一大把

网友:
也许以后会AI画图吧!现在不也是AI辅助设计了么,仿真计算是人操作,AI辅助计算

网友B:
ai永远不可能取代机械工程师,因为客户连自己的需求都说不明白,怎么指望ai正确理解呢?

网友(点评):
10年以后吧

网友:
我觉得很快,不出5年就不需要画图员了

当然有可能中长期AI做机械设计会比人工贵,所以两种应该长期会并存

网友:
简易画图给普及估计最快还得10年,20年后机械画图估计有点空间思维的小学生都会的

网友:
我觉得不会,工程师和会计一样,ai没办法挨骂,也没办法背锅

网友:
问题是签字,那种终身负责制,谁敢让Ai签字。。。。。

网友:
AI可不会为产出的对错负责,最后还是靠人来决策

网友:
引用 网友A:
AI前提需要海量数据来喂,每家的图纸都是不公开的。机械相对还是有护城河的

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任何护城河。现在要设计一台设备太简单了,即使是设计芯片,也不难。
反倒是精密的设备和芯片的制造,有很高的门槛,中国目前还不行。

网友:
AI不可能取代机械工程师,只能做辅助设计工作,减少设计师的工作强度。

网友:
机械工程师某些方向可能会被取代,有些方向很难。现场调机那些就不说了,那些肯定取代不了。设计的话,一些标准产品的改大小尺寸,这种简单的可能会被取代。出图这种机械化工作也可能被取代。但复杂一点的,很难被取代,原因是,机械设计的需求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明确的,很模糊的,而且信息复杂。但输出的结果要求却很明确。根据现在生成式AI的情况,感觉是做不到的。当然,以后人工智能发展成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取代机械工程师应该起码比程序员这种职业要难得多。

网友:
低端的工程师肯定会被取代的,现在都已经有了。需要人工输入相关参数,自动生成模型和出图。至于前端的方案、工艺,后端的加工、调试目前是取代不了的。

网友:
可以作为辅助    锅要落实到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ai永远不可能取代机械工程师,因为客户连自己的需求都说不明白,怎么指望ai正确理解呢?

哈哈哈,太真实了

网友:
可以减轻工程师的工作量,例如统计BOM表

网友(2025-02-12):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