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速度

楼主(2024-04-01):
用的SMC高速气缸,加了比例阀,但是测试的时候出现同一DAC值设置下,会出现气缸弹出相同距离所用时间不一致的情况,是为什么呀

网友A:
负载变化,汽压变化,气缸速度变化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变化,汽压变化,气缸速度变化很大

目前没有任何负载,气压是通过阀门作为控制变量的,同一个设置值下,速度也不是每次都一样呢

网友(点评):
汽动你想控制到速度一样,哥哥空气可压缩的, 温度差0.1度都有影响,没有负载,摩擦 也影响大,动静系数差别很大,要想精准控制,只能上电动伺服缸,位置精度可以到300/0.05,速可以0-30000/分精准控制

网友:
熊迪,别迷了。气缸油缸做不了同步的。做到同步要连在一起,还要加导柱

网友:
以前也吃过这个亏
微调阀调到吐勉强同步
但是还是偶尔会出现不同步现象
气动速度不可控

网友:
你气缸如果能做到精准控制,那私服电机就无用了。

网友:
100钱想干1000的活,那电机都可以用气缸替代了,好大一进步哦

网友:
不管这主意是电工还是机械工程师出的,都应该开掉,除非是老板出的主意

网友:
你用的比例阀开环不行的,用气伺服比例方向阀+气缸位移尺的闭环可以做位置控制。我用过festo的,精度可达0.5mm,但精准的速度控制也很难达到,如果采样的话,速度曲线不是电伺服那种精确的梯形,有很多毛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