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苦恼的门轴

楼主(2024-04-01):
这个门上的合页设计非常愚蠢。它里面有一根光轴,上下加堵头。时间长了,下面的堵头松了,光轴就掉出来了。
也想过用螺栓代替光轴,但它的直径是 7mm,找不到合适的螺栓。而且螺栓头子也比较大,会硌到合页。
因此还是想用原来的光轴,请问如何防止它掉落呢?谢谢!

补充内容 (2024-4-9 15:02):
感谢大家关注!这样解决的:用 M6*110 的内六角螺栓代替门轴。

网友:
整个合页拆下来拿到焊接车间,轴上方和其中一片合页焊上怎么都掉不下来了!

网友(点评):
没有焊接条件

网友:
下面用个橡胶头子堵住就是了,也可将最下面的圆柱孔端部敲扁一点点

网友:
买点胶水把堵头粘回去

网友:
设计不用考虑这么细节 让下面人测试那种好弄

网友:
把杆子一头砸扁一点,卡在上头。

网友:
学机械的竟然搞不定这种小事?砸杆上头,砸管下边,用哥俩好给杆粘个凸台,哥俩好粘下面的堵头

网友:
车个轴,用卡簧

网友:
把合页上下颠倒过来

网友A:
让老板直接买个新合页吧,没几个钱

网友:
杆上头加个蘑菇头就不会掉了,干嘛要堵头

网友:
换个新的

网友:
买个新的吧

网友:
光轴一头砸扁,从上往下敲进去。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老板直接买个新合页吧,没几个钱

合页便宜,换门麻烦。我这种没经验的人,轴不易对正,一个人根本搞不定!我上次换门,特意叫儿子帮忙。
而且木门螺丝拧多了,也拧不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