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方式求解

楼主(2024-04-01):
刚刚在研究一份石化方面的压力容器文件的时候,
偶然发现有这么一句话

For pressure retaining plate material, machining flame cutting or plasma cutting shall be used exclusively
对于挡压板材料,应专门使用机加工火焰切割或等离子切割技术。

求教大佬们,为什么不能使用 剪切 水刀 等离子之类的 ??????

网友:
那个翻译应该是保压板,猜测可能是这方面原因吧

网友:
怀疑是因为切削表面有残余应力

网友:
秘塔

火焰切割和等离子切割是两种常用的热切割方法。火焰切割主要利用可燃物质燃烧后产生的热量来达到切割的目的,适用于碳钢板,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锈钢、铝等有色金属板材的切割12。等离子切割则是利用等离子体的高温和高速度来对金属进行加工,其原理与激光切割相似,但使用的是惰性气体作为介质2。这两种方法相比,火焰切割的速度较低,但可以切割较厚的材料,且使用成本低1;而等离子切割则在精度、成本以及工艺上有所不同4。
相比之下,剪切和水刀(水切割)虽然也是金属加工中常用的方法,但它们并不适合用于压力容器这类对材料性能要求极高的应用场景。剪切通常指的是通过压力将材料挤压成所需形状的过程,这种方法在金属加工中较为常见,但在处理需要精确控制尺寸和形状的压力容器部件时,可能无法满足精度要求。水刀切割则是利用高压水流对材料进行切割,虽然它可以在非导电材料上实现高精度切割,但对于需要承受高压环境的压力容器部件来说,可能会因为材料的微观结构变化而导致性能下降。
因此,从材料加工的角度考虑,火焰切割和等离子切割因其特有的加工方式和对材料的影响,更适合用于压力容器这类对材料性能有严格要求的应用场景。而剪切和水刀等其他方法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精度和质量保证,不适合用于此类敏感的应用场合。

网友:
我觉得这个技术要求是为了防止你手工下料,因为手工下料切割断面质量太差,会导致焊接质量不良,这对于压力容器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至于你说的剪切和水刀下料我觉得没问题,如果能激光切割那就更好了,其实他这个要求已经过时了,可能十几年前手工下料还很多,现在即使小作坊也基本都是数控下料了

网友:
他说的是用那些方式更好,并不是说不能用其他方式,复习一下高中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