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图,大伙标注完整吗?

楼主(2024-04-02):
我是做非标的,都是单件。钣金,我都是发外加工,只标板厚、折弯尺寸、外形尺寸,给展开图,CAD格式,尽可能做成对称,如果有不明显的不对称,大字体注明哪里不对称。
激光操作员,一秒钟就可以开始排版,最受这家钣金厂欢迎的图纸。所以虽然我的钣金又杂又散,但激光操作工还是优先安排我的订单。
合作几年了,做错的概率几乎很少。如果真是折弯反了,报废重做就是了,钣金铁疙瘩,值不了几个钱,我省去标注时间,钣金厂读图简单清晰,双赢。

网友:
那就免去了品质检验
反正出错都是供应商承担

网友:
不都这样吗

网友:
可以的,报废的估计也就是没认真看

网友:
是的,我下的钣金订单都是画1:1的二维图,然后外协厂家只看个板厚,别的都不看,我都感觉我是他们公司的技术员。

网友:
你直接给他cad展开图他不用自己放样展开当然开心啦,直接就可以排版切割,展开图有没有错他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合作时间长了双方都心知肚明的技术参数不标注也可以,比如折弯内半径

网友A:
要标满各种数据,精度0.001,这才对,就是要让他们出错,这样才好不给钱。报价随便他高,反正是不想给,

网友(点评):
玉山做法 哈哈

网友B:
我们现在都是给3D,而且不转STP,让钣金厂用我们的三维软件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标满各种数据,精度0.001,这才对,就是要让他们出错,这样才好不给钱。报价随便他高,反正是不想给,

哈哈哈哈春哥牛的

网友:
我是用SW 钣金画,原文件给他,他展开直接下图。或者我将SW文件转成DXF格式,直接下料。

网友:
非要按工程图来说是孔没标。
没有特殊要求的话供应商有个三维就做出来

网友:
标注肯定不完整,但你给他CAD展开图,他可以自己搞定了。总之只要加工厂家认可就OK

网友:
加工件 不也是同理,加工商都是STP生成程序的  图纸 主要标注公差 螺纹孔 表面处理 等一些模型没有办法表达的东西。 但是我现在公司管理不懂这些 就爱检查图纸。所以图纸就得出的比较细。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

网友C:
看我给他们提供的,我们钣金厂牛逼吧。扣除都给他调好了。懒得,那次给我惹恼了,我就说你们多大的板子,我直接给你们排版得了。

网友:
还是看公司要求,我们公司有图纸归档需求,参数尺寸标的很全,然后供应商都会多追问一句,能不能转成DWG

网友:
现在都是图纸导入编程了,只要是能识别的轮廓,软件都自动生成了,看尺寸意义不大,但是有的譬如厚度,深度,或者软件无法识别的地方,你的要标注尺寸,否则别人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标满各种数据,精度0.001,这才对,就是要让他们出错,这样才好不给钱。报价随便他高,反正是不想给,

我之前一个同事把一个十多米焊接机架所有尺寸都标注0.01mm公差,供应商说干不出来,他说供应商不行

网友(点评):
供应商没打他算不错的了,把焊枪给他让他自己去搞

网友(点评):
这个2b同事迟早被人教育

网友D:
标注主要也是看公司的要求,没有过高的保密协议类的,直接提供3D,关键尺寸的2D,省事很多。但这种方式比较容易出错,出错了没有签审的图文,你得自己承担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都是给3D,而且不转STP,让钣金厂用我们的三维软件拆图

要拆图的话,钣金厂就先放着,都是优先做像我这些做好展开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主要也是看公司的要求,没有过高的保密协议类的,直接提供3D,关键尺寸的2D,省事很多。但这种方式比较 ...

我的没批量,就钣金这个铁疙瘩,错了重做就是了,把标注节约的工资,够他报废一吨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注主要也是看公司的要求,没有过高的保密协议类的,直接提供3D,关键尺寸的2D,省事很多。但这种方式比较 ...

用保密要求的理由不给3D图,完全是虾扯蛋的思维。你给2D图给我,难道我不是要做出个三维实物出来?我都能做出三维实物了,那不给3D图的意义何在?
再说,真有保密要求,自己做才安全。能发外的,只能口头说说而已

网友:
还可以更卷的,直接让供应商过来画图,自已画图自已加工,出错了,自已背锅。

网友(点评):
你牛,甲方666

网友:
我上家公司,钣金厂给我他们的加工参数,我设计的时候直接填好,设计完之后sw源文件整体发给钣金厂,他们直接sw展开下料,我从不出二维图,反正不是精密钣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我给他们提供的,我们钣金厂牛逼吧。扣除都给他调好了。懒得,那次给我惹恼了,我就说你们多大的板子,我 ...

我是给CAD  STP   PDF   简单标准尺寸    有特殊要求的  以文字形式表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拆图的话,钣金厂就先放着,都是优先做像我这些做好展开图的

我在的行业,我呆过的两家公司都不出2D,问了下同事他们之前的公司也不出2D
具体放不放不清楚,反正2周内样品必须到货

网友E:
因为我们是自己下料,我们一般都是出一个dxf格式的激光图,然后再出一个折弯图,但是图纸也就是标注折弯尺寸和外形尺寸。什么板厚数量直接就在dxf格式的文件名里面体现出来了大概就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保密要求的理由不给3D图,完全是虾扯蛋的思维。你给2D图给我,难道我不是要做出个三维实物出来?我都能 ...

钣金有啥值得保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我们是自己下料,我们一般都是出一个dxf格式的激光图,然后再出一个折弯图,但是图纸也就是标注折弯尺 ...

很清爽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