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 相对而言,冷缩性更大的金属不利于用来铸造(因为变形、裂...

楼主(2024-04-02):
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    相对而言,冷缩性更大的金属不利于用来铸造(因为变形、裂纹和残余应力更大),对么?
2)    相对而言,高熔点的金属都不利于用来铸造、压力加工、焊接和切削,对么?
3)    焊接接头的组织,依次是,焊料、熔合区、过热区、正火区、部分相变区、再结晶区。其中正火区和再结晶区的性能变好,其他四个区的性能变差。对么?

网友A:
秘塔的答案

  • 对于第一个问题,冷缩性更大的金属确实不利于用来铸造。因此,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 对于第二个问题,高熔点的金属确实不利于用来铸造、压力加工、焊接和切削。因此,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
  • 对于第三个问题,关于焊接接头的组织,包括焊料、熔合区、过热区、正火区、部分相变区、再结晶区,其中正火区和再结晶区的性能变好,其他四个区的性能变差的说法需要澄清。实际上,焊接过程中不同区域的性能变化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材料的种类、焊接工艺参数等。虽然文献中没有直接提到这些区域性能的具体变化情况,但可以推断,在焊接过程中,不同的处理区域(如熔合区、过热区等)确实会对材料的微观结构和性能产生影响。然而,没有足够的证据直接支持或反驳“正火区和再结晶区的性能变好,其他四个区的性能变差”的具体说法。因此,对于这一点,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秘塔的答案

顶礼膜拜。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