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受力分析

楼主(2024-04-02):
像这样的梯子如何做受力分析,设计负载200KG

网友:
你两边的板换成方通可好?
轻轻松松200kg

网友:
横档与立板的链接销子做一个剪切的分析  横档做一个屈服强度分析
别的不说 这个横档就一个销子链接  不是会转吗   自由度都没有限制住

网友A:
梯子横放竖放,梯子哪端固定,载荷哪个方向,你自己都不说明白吗

网友:
怎么受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梯子横放竖放,梯子哪端固定,载荷哪个方向,你自己都不说明白吗

这样的,这图只画了一个螺栓孔只是一个示意

网友:
你这感觉还没到那一步

网友B:
你那负载下的矩管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负载下的矩管是多大的?

50x30x2.5

网友(点评):
200公斤没问题。

网友:
1、设定支点。
2、设定受力点,方向,大小。
运用应力分析模块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