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1mm厚的不锈钢钢板,钢板会变形以影响它的平面度吗?

楼主(2024-04-02):
线切割1mm厚的不锈钢钢板,钢板会变形以影响它的平面度吗?如果不行,2mm厚的不锈钢钢板可以吗?

网友:
请明确你的要求。
1mm的板水刀比线割快。

楼主:
谢谢!请问板水刀的加工精度如何?

网友:
正常不会。如果有变形多数是装夹不到位产生的

网友:
轧制板材都有内部应力,切割后会变形。想少变形,不锈钢板经过退火处理再切割可以减少大部分变形。

网友A:
线切割都没有加温它变什么型

网友:
2mm厚的不锈钢钢板肯定比1mm的变形小。

网友:
钢板变形了,肯定会影响平面度的

网友:
只要是切割都会变形,线切割是虽然没有像刀具直接切割也是产生高温使金属熔化或汽化的,此时就产线了热变形。当然相对激光割变形会少点。

所以如果平面度要求很高的话,还是要经过 矫平机或者压力机压平。

网友(点评):
融化金属?不对吧,线切割不是把板料锯下来的吗

网友(点评):
建议把线切割改名锯切割

网友(点评):
@ccxx13 线切割工作 原理可以看一下,一般学机械的钳工实训 都有提到。

网友:
要求高的话会变形,要求不高可忽略

网友:
切割都会变形。切割的形状也很重要!如果形状达到了细长轴的比例,那多少都是会变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都没有加温它变什么型

你确定线割时没温度?你把线割液关掉线割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都没有加温它变什么型

不对的,线切割是导电丝导出高频电流与工件形成正负极,产生高热来熔化工件的,可以说零件是被烧断的,怎么会没有加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