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风量计算

楼主(2024-04-02):
记得以前看手册见过定转子结构的电机排风量计算,可现在用的时候找不到了。
请教各位电机7.5kW,转子外径φ135,气隙0.5mm,排风量需要多少?请老师指点!

网友:
问ai行不行啊

楼主:
OPEN AI没问到,其他国产的或者老版本的转码都问过了,全白费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模型的回答怎么样。
根据提供的数据,我可以给出一个粗略的估算值。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参考值,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

首先,电机的功率为7.5kW,转子外径为φ135,气隙为0.5mm。考虑到电机的功率和外形尺寸,可以初步估算出其排风量。

一种常用的方法是使用电机功率和速度的关系来估算排风量。根据经验公式:

[ \text{排风量} \approx \frac{\text{功率}}{\text{转速} \times \text{系数}} ]

其中,系数是一个经验值,通常在0.1到0.2之间,具体取值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假设系数为0.15,并假设电机的额定转速为3000转/分钟,那么排风量的估算值为:

[ \text{排风量} \approx \frac{7.5 , \text{kW}}{3000 , \text{rpm} \times 0.15} \approx \frac{7.5}{450} , \text{m}^3/\text{min} \approx 0.0167 , \text{m}^3/\text{min} ]

请注意,这只是一个粗略的估算值,实际的排风量可能会有所不同,具体情况还需根据实际测量或者电机制造商提供的数据来确定。

网友A:
学习了,平常还真没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平常还真没有去考虑过这个问题

一般在壳体都是开槽的,用的风机千万比用好的,还有风向问题。这些天了解到,这个风机问题可能是国内技术人员不严谨的工作造成的,当年自研的电主轴是向外排风的,而现在却都是向内抽风,如果说是为了保证正压,这种解释听起来很有道理,自己想想你就知道,实际上是脱裤子放屁。
但最终开槽开多大,只能尽量开,流量多少随缘,到现在没见有公式或标准。
我看了有的伺服电机,风扇只起到让空气流动的作用,具体排风量我也没搞清楚,而且伺服电机貌似机体与风扇是隔开的,很可能机体是封闭的IP65以上。

网友:
超声波金属焊接机

网友:
尽量风量大一点,不要设计的太精密了

好资料请收藏,多谢楼主&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