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4-02):
一、单面涂胶
单面涂胶是指封边机只在封边材料的一侧涂上胶水,与板材贴合,一般用于封边材料与板材之间的黏合。单面涂胶的优点是胶水使用量少,可以节省成本,适用于对黏合强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但是,单面涂胶的黏合力相比双面涂胶较弱,不适用于要求高强度黏合的场合。
二、双面涂胶
双面涂胶是指封边机在封边材料的两侧都涂上胶水,黏合力更强,可用于封边材料之间的黏合,也可应用于不同材质的拼接。双面涂胶可以在使用中避免出现单面涂胶的粘合力不足的问题,保证黏合的牢固程度,而且由于胶水使用在封边材料的两侧,黏合效果更为优秀,同时也避免了封边材料自身的翘曲变形。
总的来说,单面涂胶和双面涂胶的选择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果只需要对封边材料与板材进行一般性的黏合,使用单面涂胶就可以了。但如果需要对封边材料之间进行高强度的黏合,或者因材质不同需要拼接使用,建议选择双面涂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