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执行机构设计问题!

楼主(2024-04-02):
请教各位大佬,液压系统的执行装置常见的就是液压马达和液压缸。有没有大家自己设计的液压执行机构,分享讨论一下设计心得。

网友A:
以前搞设计,液压缸都是自己设计,现在都是外购了。

网友(点评):
以前导轨滑块这种导向机构都是自己设计,现在都是成套模组买了,以后很多机构都会直接模块化,设计只要想办法如何集成完成功能即可

网友(点评):
现在的设计有点像搭积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搞设计,液压缸都是自己设计,现在都是外购了。

那前辈这么说,我想设计一个环形的液压缸,或者说一个可以沿着中心旋转的执行机构,也可以自己设计喽。那这个设计的依据是什么,有没有标准,或者参考,我在网上啥也找不到有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前辈这么说,我想设计一个环形的液压缸,或者说一个可以沿着中心旋转的执行机构,也可以自己设计喽。那 ...

你要找的是不是液压马达?

网友(点评):
或者摆动液压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找的是不是液压马达?

液压马达太复杂,而且太重,不满足我的工况。我的工况是让这个中心原件(是一个测试仪器)可以调节需要的角度。并且材料无磁,体积小重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找的是不是液压马达?

摆动液压缸!我去了解了解!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基本上都是特殊油缸,买不到,只能自己设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