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销孔到端面距离怎么测量(如图33尺寸),非直线?专门检具还是辅助量

楼主(2024-04-02):
如图销孔到端面距离怎么测量(如图33尺寸),非直线?专门检具还是辅助量块

网友:
卡尺,高度测量仪,三座标。。。

网友:
如果有条件的话,经纬仪,激光跟踪仪或者三坐标都可以测。要是不追求高精度,卡尺就可。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找个公共面,测距相减或相加。

网友A:
什么叫孔到面的距离

你难道不是在求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吗,如黄色线条所示。

网友(2024-05-08):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孔到面的距离

你难道不是在求两个平面之间的距离吗,如黄色线条所示。

你看看第2张图,楼主想测量的是33±0.1的尺寸。这个用三坐标测量比较好。

网友(2024-06-19):
是不是应该以两销孔为定位基准,测缸体前后端面到销孔的距离。
三坐标当然能测,根据自身情况考虑,是否需要专用检具。
专用检具也简单,±0.1的公差,触摸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