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线路板制造企业用到的机器人底座高度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4-04-02):
求助,线路板制造企业用到的机器人底座高度一般是多少?

网友A:
流水线有三种标准:工作面或流水线距离地面的距离700mm、750、8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线有三种标准:工作面或流水线距离地面的距离700mm、750、800

好的,感谢回复,请问线路板行业的机器人一般多大型的呢?

网友:
我不懂你的行业,但是我知道机器人用底座,是为了实现它的最大臂展,也就是最大臂展那个尺寸可以实现你最远工位的需求,然后留点余量,这样可以避免因为臂展不够换更大一号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