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锁插芯方钢上的这个压的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2024-04-03):
求大神解惑。如图所示,这个一般叫什么?然后是怎么加工的?需要用什么设备?

网友:
液压机压一下就行吧

网友:
应该是冲压的吧

楼主:
那这是要开个模具吗?

楼主:
那冲压的话要开模具咯

网友:
这模具简单得很,对一个工厂而言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材料比较软,冲压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