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直角连接有哪几种方式?说说?

楼主(2024-04-03):
我先来。
第1种,L型嵌件联接,有锌合金和不锈钢两种材质。
第2种,三角件。
第3种,穿孔方块,二通或三通。
第4种,直角爪。
第5种,A件中心孔攻丝,螺钉头穿过B件,头部压在B件结合面槽片内侧。这种连接对B件强度有损失。

欢迎指正和补充!谢谢!

网友:
这种算不

网友:
再加一个哨口的

网友:
常见的基本就这几种

网友:
还有两种可靠性比较好的,强度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