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快速计算型材数量

楼主(2024-04-03):
一个焊接图全是50x50x2的方管,有各种长度,比如5000、2100、3000、1200、850、200、50等等,数量也各不相同。买6米一根的来切割,我怎么快速计算出来我需要买多少根方管?有什么工具吗?

网友:
装配的时候就一根一根的装配。命名的后缀加长度,这样到处BOM的时候就一目了然了。只是前期话费时间哈。我习惯机架就必须每一根方钢拆开成一个零件再组成装配体。

网友A:
工程图-注释-表格-焊接明细表
只要模型没问题,这个表就是准确的

网友:
焊件建模,可以直接生成焊件切割清单

网友:
SW有个焊件切割清单,详情一目了然

网友B:
楼上的老哥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已知各种型材的管件长度、数量,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根6米的型材才能下出这些料来

网友(点评):
感觉和以前读书做多元一次方程一个道理,哈哈

网友:
同问,每次都是手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老哥没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是已知各种型材的管件长度、数量,但是不知道需要多少根6米的型材才能下 ...

对,是这个意思

网友:
没有捷径,只能手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注释-表格-焊接明细表
只要模型没问题,这个表就是准确的

这个我知道,老哥理解错了,我需要通过焊件明细表来计算我需要买多少根6米的型材

网友:
我感觉这个还是需要自己计算把,这个和解不等式方程一个道理,例如:ax+by≤6,cx+dy≤6,a+c=5,b+d=3。。。感觉快一点的方法就是从最长的开始算数量,长度短的尽可能往长的用剩下的里面去配,比如你要3根4米的,就必须买3根去切啥的

楼主:
有没有一个工具,我输入单根长度,同样长度的数量,自动计算出我需要买多少根6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一个工具,我输入单根长度,同样长度的数量,自动计算出我需要买多少根6米的

楼主,你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
所有的都取整,大概的估算一个数值下材料就好

网友:
solidworks 用结构件画出来,拉明细表,直接就出了

网友C:
你是要拼料么?这种规格多,而且数量多的话,直接合一个总长 除以6m得出根数,然后再乘以10%的损耗合废品率,应该就出来了吧

网友:
套料计算,规划求解,一维线材,二维板材,2.5维卷材,三维坯材

网友:
之前是用CAD,拉一个6米长的线段,然后将每根的长度拼接一下,看看需要多少根6米的。后面的就是排列了。但是要注意加上切割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拼料么?这种规格多,而且数量多的话,直接合一个总长 除以6m得出根数,然后再乘以10%的损耗合废品率 ...

不一定,如果都是比6米倍数小一点的尺寸才行,比如1490,如果都是比倍数大一点比如1501,都浪费是巨大的

网友(点评):
6m 1490 是不是可以出四根,剩下的料头是不是可以出60 100左右的。买这种型材的 很少有去算拼料的。。

网友(点评):
如果有很多100长短料,那都不用排版了,当很多是1510这种尺寸,你就知道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看这个行不行

这软件能共享吗

网友:
自编一个求排样方式余料最少的优化设计程序,以每根6m的原材料余料长度不大于100mm为判别条件,用程序自动给出若干个排料方案,从中选用一个自己中意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软件能共享吗

当然能共享,我也是花了点时间从网上找的,自己搜,“极致下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是这个意思

excel做个表格,几分钟搞定。

网友:
我感觉可以编个那种程序(虽然我不会),只要输入数据就行了的那种。
按照我们常规手动计算来设定这个程序,感觉并不会很复杂不晓得可不可以直接用OFFICE,弄几个公式试一下

网友(2024-05-14):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