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IN9250安全垫圈的一个疑问

楼主(2024-04-03):
之前看过一些资料,测试多种防松方式后得出结论——弹簧垫圈的防松效果微乎其微,双叠自锁垫圈效果最好,防松螺母次之,再次是DIN9250的安全垫圈,也叫双面齿垫圈、碟簧垫圈。
小弟有一疑问——这种DIN9250安全垫圈是否可以搭配普通平垫使用。
已查阅简中资料,没找到相关资料,在某垫圈供应商的官网上找到如下说明,要求不可使用平垫,否则会降低锁紧质量,但是并未就此说明。
有没有懂这方面的老哥讲讲,DIN9250安全垫圈是否可以搭配普通平垫使用,如果不可以,为什么?

Schnorr官网截图

Schnorr官网截图

网友A:
加了平垫相当于螺钉表面直接和工件接触的效果。安全垫圈就是靠垫圈的齿把螺钉表面和工件表面咬死在一起而不会轻易松口。

网友:
除了特种机械设备,比如火箭导弹之类的,目前防松措施足够用了,不要被广告迷惑。

1 首选标准弹垫,通用性极好,只要不是较剧烈振动,足够用了。
2 带齿大盖螺钉,某些批量低档产品中采用的多,主要为了省成本,如果能切入基体防松应该很好。
3 防松螺母,效果不错,但拧起很累,并且里面非金属夹层寿命有限。
4 螺纹胶,效果不错,但也存在维护性不好,容易老化问题。
5 双螺母,效果很好,但如果想达到好的效果,对设计技术、装配技术有一定要求。
6 止动垫片,效果极好,但需要开槽或铣平,并且难以精确锁定。
7 销,效果好,对螺母角度有要求,不能精确定位。
8 钢丝,效果极好,需要螺钉头穿孔,至少两个相邻螺钉,一般非常重要中小型传动系统都用钢丝。
9  附加锁片、焊接.....效果极好,只是麻烦点。

网友(点评):
老哥专业,学习了。

网友(点评):
一般冶金行业,粉碎机等较重设备,放松还是需要点技术的,现有垫圈貌似都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平垫相当于螺钉表面直接和工件接触的效果。安全垫圈就是靠垫圈的齿把螺钉表面和工件表面咬死在一起而不 ...

明白了,突然闷过弯来了——安全垫圈主要是通过齿形来防松,而不是靠碟形的结构压缩来防松。所以加上平垫后,其实就放弃了齿的防松作用,只靠压缩量来防松,就和普通的弹簧垫圈没有区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