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系统双网卡问题

楼主(2024-04-03):
公司人数日益增加,某些软件需要断网,但是又必须联网查资料,请问大家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双系统或者双网卡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大佬指导一下。
双系统切换好像有点麻烦,双网卡一个内网一个外网,特定软件走外网的网卡,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和网卡系统没有关系,人家监控的是你公司的IP端口上挂载了几个他们的后台软件,你换系统和网卡不还是在用公司的网。两种办法,一种是一台电脑,然后公司购买无线网卡并缴费,但网卡实名到员工名下,这样会默认你是个人用户。还有一种是准备两台电脑,有软件那台禁止联网,查资料用没有软件这台

网友:
买正版,或者用国产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网卡系统没有关系,人家监控的是你公司的IP端口上挂载了几个他们的后台软件,你换系统和网卡不还是在用公 ...

公司现在的电脑,上面有设计软件的都是禁止联网的,但是这些电脑还是连的公司网络,用的是禁止物理地址上网方式,这样他们也查不到吧

网友(点评):
实践经验告诉你,没有用,我们一年前也是这样搞的,公司服务器端禁止的,该发律师函还是发,后面换双电脑才行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物理地址禁止后,就没接到过电话了

网友(点评):
有一台上网的公用电脑,创建了很多用户账户,禁止上网的电脑直接远程桌面连接到上班的电脑,登录那个账户就可以上网了

网友:
两台电脑喽,一台可以上网 一台不可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网卡系统没有关系,人家监控的是你公司的IP端口上挂载了几个他们的后台软件,你换系统和网卡不还是在用公 ...

用沙箱或者云桌面可以不?

网友(点评):
没用过,不太了解。不过沙箱的本质应该比不上从服务器端口直接禁止吧

网友:
两台电脑,一台上网,一台局域网画图

网友:
我们这样的,
1、每个人都发一个无线wife,年费599,这个IP咋都查不到你(就是网速太慢了,大概10M左右,内网交流),
2、然后再插一根网线,内部组一个封闭局域网,只在内部做文件传输用,这个局域网没有外部上网端口
3、公司外接有线网络只要带设计软件的电脑都不连,或者大家手机连一下蹭流量。
4、跨部门大文件传输要么等,要么就用移动硬盘拷
主要是保证设计人员能外接网络,不然很多东西弄起来太麻烦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的文件都是在服务器上面,这样搞的话就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如果自己公司的服务器的话,那应该问题不大,如果外部服务器,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直接搞两台电脑,完美解决

网友:
大概这几种方式查你1.电脑断网,但是图纸输出到供应商联网电脑可能会暴露盗版信息(图纸可能被sw隐藏了特殊信息)
                             2.招聘网址查你规模 软件或者卧底,
                             3.其实没确切证据就是诈你,因为大部分企业都用了盗版
                             4.找到你老实交保护费正版盗版混用吧

网友:
个人申请个宽带,用无线,不要装在你公司,装边上,

网友:
在网络防火墙上可以禁止单个软件联网,如图新建一个规则旧ok不过最好还是用正版(支持正版)# P4 R3 W  D* d5 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