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管材压点

楼主(2024-04-03):
求助:各位大佬,帮忙出出主意
不锈钢管外径4mm,壁厚0.15mm,想在管子上压点,要求:圆周上均匀压点两排,每排4个点,错位排布,相隔5mm左右。
目前结构是用压水晶头的夹具定制钳头去压,但每次只能压两个点,要压4次,排布及不好控制。
有没有更好的制备方法

网友A:
去液压管件定做那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液压管件定做那边看看。。。。。

管子里面是有其他高分子管材在的,是在产品制程中去压点的。

网友B:
试试气动打标机能不能调参数打出来,要是可以的话,就是加一个X轴和一个R轴

网友(点评):
如果所有产品都是固定点的话,一个气缸加一套定制夹具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气动打标机能不能调参数打出来,要是可以的话,就是加一个X轴和一个R轴

车间没通气,只能用简易的治具去达到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