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栓上钻孔是先钻孔还是先车螺纹?

楼主(2024-04-03):
请问螺栓上钻孔是先钻孔还是先车螺纹?3 |) k9 I$ w+ O

网友:
对螺纹的要求高么?建议先钻

网友:
先钻,车螺纹会崩刀,

网友:
感觉说的不太清楚,不过先车螺纹没问题。

网友:
螺栓上钻孔,螺杆上先车螺纹,再钻孔。

网友:
买个螺栓,再钻孔。

网友:
前辈们,如果孔的要求比较高,先车再钻对孔精度是不是会有一些影响呢?如果有,实际加工中是如何来避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