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过不锈钢阳极氧化吗?

楼主(2024-04-03):
有人做过不锈钢阳极氧化吗?我只听说过铝件阳极氧化。

网友:
不锈钢可以吗?等大师答案。

网友:
为什么要做阳极氧化呢? 目的?

网友A:
没做过,期刊有这种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期刊有这种东西

涨知识了。。。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网友:
天天做啊,一般叫封闭,是一种膜

网友:
淘宝找一下供应商吧,钝化是常见工艺,那么有阳极氧化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锈钢只做过钝化

网友:
钝化就听说过,不锈钢阳极第一回听说

网友:
第一次听说!受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做过,期刊有这种东西

@一朵娇粉嫩的花 大佬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朵娇粉嫩的花 大佬来看

一般就是指电化学钝化,民用的非常少,我也只是在实验室玩过两次,常规都是不通电的化学钝化膜,例如30%硝酸

还有一个应用就是不锈钢电化学着色,这个用的更少了,我也没用过,我见到的着色工艺都是PVD,辊涂,电泳

反倒是钛合金,阳极工艺比较常见,哈哈,苹果的手表还有就是乳环,肚脐环,耳钉那种淘宝上一大串的钛合金饰品,当然还有骨科植入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指电化学钝化,民用的非常少,我也只是在实验室玩过两次,常规都是不通电的化学钝化膜,例如30 ...

304还可以电镀吧,例如土豪金,玫瑰金,黑钛,这是底色,还有各种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4还可以电镀吧,例如土豪金,玫瑰金,黑钛,这是底色,还有各种纹路

你说的这几个颜色正好是PVD可以做出来的几个颜色

纹路一般使用蚀刻工艺做的,

蚀刻+这几个颜色,属于适用面很广的装饰品

网友:
做镁合金、铝合金、钛合金阳极氧化,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就是指电化学钝化,民用的非常少,我也只是在实验室玩过两次,常规都是不通电的化学钝化膜,例如30 ...

nice

网友(2024-08-14):
@嘉立创_CNC 小编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等我们的氧化线弄好后可以根据这个期刊的参数实际测试一下,不过就我们之前实际加工的测试结果而言,确 ...

等你的反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