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设备长轴的孔轴公差怎么选择?

楼主(2024-04-03):
最近遇到一个麻烦事情。减速机是买的,孔的公差是H7的,轴的按照g9的。孔和轴的长度在300MM,要配合的工件重量450KG。目前的配合方式是拿行吊吊中间,然后一点一点的向前倾斜,后面再有一个手动叉车或者是人工推动。再难的就是大锤子扎。

公差对,尺寸对,键是200MM长,尺寸也对。但是问题就来了,尺寸都对,装配的时候就是装不进去。后来把键磨掉了0.5个毫米之后才轻松的安装上了。问题是键刚开始就是0.2毫米的间距的。  键是28X16的,刚开始键是不怎么样,但是宽度是对的。后来发现键槽有点倾斜,就用卡尺把键的整条进行校平行。最后就是连宽度也校平行的。减速机是进口的,不会出现乱加工的问题。

请问,这么大的设备怎么安装的?我们为什么会出现安装困难的问题?

网友A:
这不是滚筒么,轴上中间2/3长范围内直径车小1mm。

网友:
可能是键的对称度或直线度超差!

网友B:
轴端加工一个螺纹孔,用螺丝从减速机一头拉进去

网友:
检查了键的对称度没事,用油缸压进去

网友:
减速机键槽宽度公差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端加工一个螺纹孔,用螺丝从减速机一头拉进去

又大又笨重的东西。450公斤啊。没有那么好拉的。轴端有M22的螺纹孔,但是我们都没有用这种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大又笨重的东西。450公斤啊。没有那么好拉的。轴端有M22的螺纹孔,但是我们都没有用这种方式。

这么大的螺丝,几吨的力随便有的,螺丝的力比榔头的力大太多,车间很多时候榔头不好使时都是钻个孔想办法上螺丝拉或顶

网友:
以前设计吊机的时候,滚筒轴就是取g6公差,减速机H7,滚筒一般都是300KG左右,安装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大的东西,安装前要仔细检查尺寸。
减速机和零件都要检查,麻烦的话,可以线切一个套子和单独车一根轴

网友C:
工件轴头开吊装螺丝孔,掉轴端,立着装行不行,怼进去一点后也好慢慢摇进去,横着吊很难吊水平,很容易卡死

网友D:
注意两点,1横着装不如立着装2公差不要取太严,一定注意形位公差,这么长配合距离,键槽的加工很关键,如果没有检测手段,很难知道加工的歪斜多少,看着尺寸对,实际很难装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滚筒么,轴上中间2/3长范围内直径车小1mm。

你说的很对,方便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工件轴头开吊装螺丝孔,掉轴端,立着装行不行,怼进去一点后也好慢慢摇进去,横着吊很难吊水平,很容易卡死

竖起来,提前加热装配,好装配

网友E:
键槽对称度怎么样,另外减速机H7,轴相对来说好加工,不用g9,选g6可能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两点,1横着装不如立着装2公差不要取太严,一定注意形位公差,这么长配合距离,键槽的加工很关键,如果 ...

1.立着装也卡。......
2.键是卡尺卡着尺寸的。就是把卡尺固定在一个距离上然后从轴的头到轴的尾巴一路上滑过去,有突出的,就磨掉。
3.现在就是把键磨掉了好多,大概0.5毫米才装进去的。
4.立着装,装一半卡着了。我们几个人晃来晃去的,会慢慢落下去点,最后就是那榔头扎一下然后整个就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也打了水平了的。

网友(点评):
键槽是否对称于轴线,这个可能是被忽略了吧,一般孔上面的键槽更难检查,也容易被忽略

网友:
把键装在轴上,检查高度是否有问题,对于轴线从头到尾是不是对称,我估计可能键槽加工歪斜了,加工之前没有找正,或者键槽没有清根之类的小问题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E:
键槽对称度怎么样,另外减速机H7,轴相对来说好加工,不用g9,选g6可能会好一些。

g9更好装

网友:
轴这个g6公差不存在任何问题,应该就是键槽的加工存在问题,这个装配不可以减速往滚筒上套吗?没有装配图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