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伺服电机一定要驱动器吗

楼主(2024-04-03):
低压伺服电机一定要配置驱动器吗,可不可以直接用工控机控制

网友A:
工控机直连电机?第一次听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控机直连电机?第一次听说

是的,立迈胜的一款电机是这样的,但是不好用,老是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想着换一个汇川 台达这样好一点的,今天调查一下其它,发现都需要驱动器,低压伺服的好像只有雷赛有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立迈胜的一款电机是这样的,但是不好用,老是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想着换一个汇川 台达这样好一点 ...

驱动器要配的,雷赛的是步进电机。国产的还是选汇川这种有品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要配的,雷赛的是步进电机。国产的还是选汇川这种有品牌的吧

哦哦好的,我看了汇川、台达、安川这些都是220V的伺服电机,想找个低压直流的,大哥用过低压伺服电机吗,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应该不能,即使有也是变种的,驱动器直接集成在电机上

网友:
雷赛有低压伺服

网友:
有的伺服驱动器自带plc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立迈胜的一款电机是这样的,但是不好用,老是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想着换一个汇川 台达这样好一点 ...

老是出现奇奇怪怪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B:
低压伺服:雷赛(电机驱动一体式),禾川,步科,鸣志(电机驱动一体式)。楼主玩AGV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压伺服:雷赛(电机驱动一体式),禾川,步科,鸣志(电机驱动一体式)。楼主玩AGV的吗?

我也觉得楼主是搞AGV的

网友(点评):
AGV现在也卷的厉害

网友(点评):
回 冷月梧桐,AGV行业一直都很卷。

网友:
要驱动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伺服:雷赛(电机驱动一体式),禾川,步科,鸣志(电机驱动一体式)。楼主玩AGV的吗?

不是,做转台用的

补充内容 (2024-4-8 16:26):
是的主机内部只能24V供电

网友(点评):
那需要低压伺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做转台用的

来张图看看

网友(2024-06-17):
24V一般只有步进电机

网友C(2024-07-29):
lz最后选啥了?

楼主(2025-04-21):
引用 网友C:
lz最后选啥了?

最后辞职考研去了

网友(2025-05-28):
伺服电机一般配减速器

网友:
肯定得要控制器,要不就选哪种一体的带驱动,用工控机需要中间额外配驱动板,说白了还是需要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