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位齿轮

楼主(2024-04-03):
看了一下,我这里正好有个模数2.5齿数50的标准齿轮,和变位齿轮,标准的外径130,结圆125,变位的齿轮外径127,那么节圆还是125吗?

两根轴上装了一个标准齿轮和变位齿轮,齿轮分别如上,那么这两根轴的中心距是多少合适?

网友A:
有这时间问,看机械手册,早找到答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问,看机械手册,早找到答案了

变位与标准齿轮

网友:
你能分清楚什么叫高度变位,角度变位吗,角度变位又分为正角变位和富有变位吗?
你对变位齿轮一点概念没有,就在那儿瞎问,真的,你应该从零开始学吧

网友:
查手册最准确,最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