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无效,怎么解决

楼主(2024-04-03):
显示几何体的边界框不能大于1000米

网友A:
1000米???啥东西 航母都不到4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米???啥东西 航母都不到4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米???啥东西 航母都不到400米?

不知道是哈原因就显示的是   此操作不收支持,因为这将创建无效结合体(几何体边界框不能大于1000米)

网友(点评):
任何软件的零件建模必然有最大尺寸限制,就是catia有最大尺寸限制

网友B:
你不会造了个星舰吧?可能是有一个零件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边界框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造了个星舰吧?可能是有一个零件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边界框超了?

按理说如果一个零件在很远的地方我双击滚轮就会看不见装配,但是我双击滚轮装配里是正常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造了个星舰吧?可能是有一个零件在很远的地方,所以边界框超了?

。。

网友(点评):
这里说的是边界框不能超过1km,没说装配体尺寸不能超过1km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0米???啥东西 航母都不到400米?

流水线

网友:
SW的零部件本身是带1000x1000米尺寸限制的,这个回避不了。

网友C:
就不支持弄这么大的东西

网友(点评):
超过1km的流水线他用catia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支持弄这么大的东西

就3m呀,不大呀

网友(点评):
你知道1km是什么意思吗?提示框说了1000米,你看不懂吗?还有3m,你换个3m东西,软件给你当成1km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

按提示,就是你进行了什么操作,导致超范围了

比如说阵列什么的操作,参数设置错了

网友(点评):
太有可能了,比如这个阵列十个,他手一抖变成了陈列100个

网友:
这是solidworks的图档吗

楼主:
已解决,重启电脑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操作出现这个问题,再把零件逐个压缩,确定是哪个零件的问题,再确定是零件的哪个特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