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箱体支架

楼主(2024-04-03):
刚接触软件,请问下这个箱体支架,我把长度从1900改到1600之后,中间的2个立柱怎么调整到正中间的位置呢,还有上面的横梁怎么调整位置呢,谢谢

网友A:
可以在方程式里简单定义一下,当你修改长度,自动变化

网友B:
可以研究下 fx函数,及i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方程式里简单定义一下,当你修改长度,自动变化

好的,谢谢,我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研究下 fx函数,及ilogic。

好的,谢谢,我研究下

网友C:
你这个是钣金做的,还是结构做的

网友D:
观察了下,两条立柱和顶部横梁都是靠尺寸约束的,没有几何约束,你直接看下对应的地方是怎么生成的,改下尺寸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观察了下,两条立柱和顶部横梁都是靠尺寸约束的,没有几何约束,你直接看下对应的地方是怎么生成的,改下尺 ...

嗯恩,是的,修改下表面平齐的约束尺寸就改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钣金做的,还是结构做的

钣金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钣金做的

在草图里修改尺寸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