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适用成钝角的两个面的弹簧卡口

楼主(2024-04-04):
如题:现在有两个平面成135°:一个面A竖直,一个面B与其夹角为135°。面A,B想用弹簧卡扣卡死,找不到适用的。
卡口一般要么水平 要么竖直的两面

网友A:
没看懂,给个图描述一下

网友:
搭扣焊接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给个图描述一下

如图:面A 和面B铰链连接,面B可以沿铰链轴线(垂直纸面)转动。图示为关闭状态,面B和面C需要用弹簧卡扣锁死。

网友(点评):
考虑做个非标的卡扣

网友:
做个底座很难吗?不是垂直加个带角度的底座不就垂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