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装配体中若干个零件,想做一个复杂形状的切除,如何比较快速的进行?

楼主(2024-04-04):
请教热心大侠:
    我有一个装配体,其中很多个零件,想在这很多的零件(但不是全部)上做形状比较复杂的轮廓切除,但我不是要在装配体特征中进行,而是分别在各个要切除的零件上操作,请问有什么比较快速的方法,就是不要在每个零件中都画这个切除的轮廓,我只画一次这个草图就想完成相关操作,谁能出个高招。。。 多谢各位啦。

网友:
特征到零件(大概叫这个) 切除命令下有这个选项

网友A:
装配体特征,里面可以绘制切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特征,里面可以绘制切除的。

感谢大侠热心回复,还特意截图操作,,,真的灰常感谢。

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您看看能不能在草图参考 这个主题附近 帮忙出个招,我对这块不太熟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热心回复,还特意截图操作,,,真的灰常感谢。

把你要切的那个轮廓的草图做成块儿,放到设计库里,可以直接调用,不知道块儿怎么做可以查sw自带的教程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这些结构全都建模成一个零件A,然后把这个零件装到装配体里,再在装配体里把不用的部分切除,变成不同的分体零件B/C/D,因为零件B/C/D全部都调用了零件A,以后需要改的时候,只需要改零件A,其他零件的结构也会自动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你要切的那个轮廓的草图做成块儿,放到设计库里,可以直接调用,不知道块儿怎么做可以查sw自带的教程

多谢,这是一个有用的办法。热心 必须给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热心回复,还特意截图操作,,,真的灰常感谢。

不在装配体上怎么切除多个零件?多实体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装配体上怎么切除多个零件?多实体设计吗?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装配体象一条蜈蚣,由一长串的类似零件(或者是部件)组成—— 现在这些类似的零件上(并非全部,很可能中间有跳跃)需要沿脊柱线 切一个形状复杂的轮廓,,,,

          为了方便操作,可以这样,在装配体里画一个要切除的轮廓草图。
           哪个零件需要切割这个轮廓时,就在装配体里编辑这个零件,然后把装配体中所画的草图 实体引用到零件的表面上,,,然后就可以切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装配体象一条蜈蚣,由一长串的类似零件(或者是部件)组成—— 现在这些类似的 ...

那不还是要一个个操作啊,这样不就比较繁琐了啊!

网友:
装配切除,传递到零件就可以了,楼上说的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