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怎么设置碰撞停止啊,老是穿模!

楼主(2024-04-06):
装配体拉动零件,碰到另一零件后如何让它碰撞停止?不设置的话它会直接穿过另一物体,求教如何设置不穿模啊

网友:
你自己拉动零件就必然自由活动,想限制活动范围就给他加角度限制配合或者是长度限制配合

网友:
可以用高级配合里的距离

网友:
如图,我一般告诉这个零件活动范围

网友:
只是拉动的话用移动零部件功能,它有碰撞检查。
确定好参数的话,可以用高级配合把运动范围限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