镊子的疑问

楼主(2024-04-06):
一般说来,材料越厚实,越不易变形。
镊子前面最尖的部分反而不容易弯,后面宽的部分倒容易弯,请问是什么道理呢?另外镊子是什么工艺?就是两片钢材焊在一起吗?

网友A:
这个我有发言权,两片焊一起,前面热处理,硬的,后面退火后软的,所以后面变形大

网友:
镊子有好多种啊,有些是柄部比较薄的,这样捏起来比较省力,有些是前后厚度差不多捏起来比较费力但是回弹速度快。有些竹镊子会特意在柄部挖空一部分来减小弹力方便捏东西。

网友:
除了上面的工艺处理,杠杆原理也是问题之一吧,

网友:
夹猪毛的镊子前面宽肯定不容易弯啦,后面窄当然容易弯,一根块钢板折弯成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发言权,两片焊一起,前面热处理,硬的,后面退火后软的,所以后面变形大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做法,但又觉得不可能:怎么能只热处理镊子的一部分呢?或者只退火一部分呢?

网友(点评):
这个有什么难的,难道热处理一定要整体热处理的吗,局部或表面热处理不是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做法,但又觉得不可能:怎么能只热处理镊子的一部分呢?或者只退火一部分呢?

我猜想一下:
如果都做的很好,镊子久用不坏,还卖给谁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发言权,两片焊一起,前面热处理,硬的,后面退火后软的,所以后面变形大

看了半天,不像焊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想过这种做法,但又觉得不可能:怎么能只热处理镊子的一部分呢?或者只退火一部分呢?

恕我无知。局部热处理还能想像:只把部分工件放到加热炉里就行了。
表面怎么热处理呢?热量不传进去吗?

网友(点评):
有种方法可以只有表面0.02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