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在加工过程中脏了,怎么才能去除污渍

楼主(2024-04-06):
表面脏兮兮的,不知道怎么才能弄干净

网友:
洗碗~ 泡一泡洗洁精肥皂水 刷一刷

网友A:
加工会脏?有这事,加工白的就是白的出,吹气不要加切削水

网友:
白色的铁氟龙脏了不好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会脏?有这事,加工白的就是白的出,吹气不要加切削水

师傅刚加工别的东西,手上也是黑的,直接拿着工件就干了,摸来摸去就脏了

网友(点评):
哪把师傅的手砍了,这个是师傅的问题,要解决的是师傅的脏手,不是别的,先把师傅的手砍了

网友(点评):
春哥非常犀利

网友:
油漆稀释剂,擦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刚加工别的东西,手上也是黑的,直接拿着工件就干了,摸来摸去就脏了

扣师傅钱,给他说弄不干净扣他工资,让他想办法搞干净

网友:
超声波除油洗

网友:
工业酒精、丁酮、除锈剂喷雾,可以试试

网友:
1.使用清洁剂
对于轻微的污渍,可以使用清洁剂喷洒在铁氟龙材料表面,然后用柔软的干布蘸取清洁剂进行擦拭,注意不要过度用力,以免刮花材料表面。
2.使用酒精或去污膏
对于铁氟龙材料表面的油渍、胶水等较难清除的污渍,可以使用酒精或去污膏进行清洗。将酒精或去污膏涂在铁氟龙材料表面,用柔软的干布擦拭即可。
3.使用清水清洗
铁氟龙材料对水的耐受性很好,因此也可以使用清水清洗材料表面的污渍。注意要用干的布巾进行擦拭,擦拭完后将材料放置在通风处晾干即可。

网友(点评):
把事搞复杂了,师傅洗干净手,要么带手套就行,这么简单 的事搞这么复杂

网友(点评):
是。环境确实要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刚加工别的东西,手上也是黑的,直接拿着工件就干了,摸来摸去就脏了
引用 楼主:
师傅刚加工别的东西,手上也是黑的,直接拿着工件就干了,摸来摸去就脏了
这师傅不是师傅,是师弟

网友:
直接上丙酮,就是不好买。

网友:
洗不掉的好像。
反正我是没搞干净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