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样设计对机械密封是否会有影响

楼主(2024-04-07):
功能说明:这是一根由链轮带动的转动轴,链条24A,从动链轮分度圆376.6mm,转动轴约100mm,最终使左边一根搅拌轴实现转动对内部东西进行搅拌。

结构说明:
1、左边是设备内部,右边是外部,用机械密封实现密封,固定在一段接管法兰上;
2、转动轴最右端是轴承座固定,中间有铜套做支撑,铜套安装在接管法兰里面,再通过法兰带动左端轴进行转动;
3、转速不高的,大概22r/min。

问题如下:
1、因为驱动方式是链轮带动,是否会对机械密封产生影响;
2、前中后三种固定方式是否可以将轴稳固住防止产生径向窜动从而影响机械密封;
3、若2中的固定可以,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是否会因为存在磨损后导致径向又存在窜动;

以上就是情况,烦请各位大佬答疑解惑指正,小弟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机械密封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填料吧,搅拌轴变形厉害。。。

网友(点评):
大佬,我想了解一下,填料密封能用于轴向滑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填料吧,搅拌轴变形厉害。。。

啊这。。。填料密封容易漏吗

网友(点评):
填料密封允许少量滴水

网友B:
这样密封肯定完蛋

网友C:
搅拌的转速一般不高,用填料密封

网友:
搅拌介质如果要是颗粒状,用填料比较好,能消除轴的焊接安装误差。
介质如果是液态,常温的情况下机封还行,注意轴承的使用;要是高温环境,想一下冷渣机的旋转接头结构,希望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密封肯定完蛋

我靠,那改怎么调整。它完蛋我也完蛋

网友:
什么形式的机械密封?任何密封结构都是有失效时间和泄露量的,多久是你能接受的?要考虑的是腔内压力和结构的稳定。铜套磨损了啥密封都不行!

网友:
有密封国标啊,查啊,知识不需要强记,但需要知道我要用了,哪里能快速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搅拌的转速一般不高,用填料密封

若转速高,应该用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填料吧,搅拌轴变形厉害。。。

我理解填料密封比机械密封更容易漏?要求高一点的场合尽量还是用机械密封?

网友(点评):
要能保证轴变形和晃动在机械密封的允许范围以内也可以用,比如化工搅拌反应釜。

网友:
油封可以吗?左边的法兰为啥是这个结构?故意这样的吗

网友:
这个需要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密封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用填料吧,搅拌轴变形厉害。。。

这就是填料密封用于轴向滑动的,水泵的填料是用于旋转密封的。

网友(2024-05-11):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2024-06-15):
铜套那一侧至少要考虑加密封圈才有基本的密封能力吧,铜套本身没有密封功能。虽然转速慢,但是为什么考虑用铜套不要轴承呢。轴承的径向承载能力比铜套强吧

网友(2024-09-20):
引用 网友D:
若转速高,应该用啥?

你查一下磁流体密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