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薄壁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24-04-07):
需要一个这样子的零件,是一个进料装置,壁厚1mm,右侧小管是进料嘴。外径26到30mm吧,要求圆环和下方圆锥环相接无缝隙。本来是用钣金卷起来焊接的,但是效果不太好,做单件价格也有点高。

楼主:
图片在这

楼主:
只做单件吧,想问问有没有好的加工工艺。或者有人能接单的。

网友(点评):
只做单件必然是五金拼焊,即使做一堆也是这么加工,因为你是属于薄板焊接

网友:
激光割板+激光割管,锥管找个合适的料拼焊。

网友A:
接口处一定要是圆弧拼接吗,不能做成D型直边然后,小管就可以切斜边焊。不过这样工程量也不小

网友(点评):
焊接方便一点

网友:
找个做白铁皮的师傅,手工做一个

网友:
没精度泥巴堆也给你堆起来

网友B:
找个老钳工师傅,手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处一定要是圆弧拼接吗,不能做成D型直边然后,小管就可以切斜边焊。不过这样工程量也不小

可以不用,不是我画的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成圆弧的。只要相接的地方没间隙就好。里面放塑料颗粒,下面是高温设备有可能会融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老钳工师傅,手工做。

大概什么价格呢

网友(点评):
人工费50-100元。

网友(点评):
100都出不起来求助?不可能;按图上这个零件就1件的话500都要看交情,或者是长期合作的帮忙干

网友:
前阵子看过一个视频,直接圆管,头部烧红压出来,不过你只做一件意义不大了,焊接问题也不大

网友:
滚压 焊呗

网友C:
带锥口的管,可以感应加热,收下口,这个效率高,就是需要专机来做。
分开做,也用圆管,激光下料,切测管斜口,然后再焊接锥口和侧管

网友(点评):
如果量少,就直接网上定制,主管出个侧管接口的图,直接激光切出来。锥管肯定有合适的现成的,买来三个件直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锥口的管,可以感应加热,收下口,这个效率高,就是需要专机来做。
分开做,也用圆管,激光下料,切测管 ...

正解

网友:
直接圆管+缩管,一体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