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部分应该使用什么方法建模呀?

楼主(2024-04-07):
如图框选位置  求教大佬们!

网友A:
分两段吧,先把直的还出来,再画倾斜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两段吧,先把直的还出来,再画倾斜的特征

我分开来没太整好 有点无从下手

网友:
先把直的还出来,再做倾斜的面,然后分割。

网友:
拉伸就行了,到斜面

网友B:
画出来有什么用/?怎么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出来有什么用/?怎么加工?

我也不懂这个怎么加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