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需要一款加工玻璃钢材料的外圆旋风铣

楼主(2024-04-07):
需要一款加工玻璃钢材料的外圆弧旋风铣,设计方案或产品都行。要求加工的产品外径为420mm,具体外观如图:有尝

网友:
难点是啥

网友A:
这么宽,旋风铣铣弧面,是不行的,会产生凹或凸的球面,只能切面铣.

网友:
弧面只能用球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宽,旋风铣铣弧面,是不行的,会产生凹或凸的球面,只能切面铣.

你好,你所说的切面铣是什么样的?

楼主:
难点:1.玻璃钢材料对刀具的磨损。2.圆弧面加工对刀面的冲击。3.表面粗糙度。4.装夹。5.加工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所说的切面铣是什么样的?

制动蹄外圆磨床

网友A:
制动蹄磨外圆机床

网友:
玻璃钢多是直接成型,这样强度高,表面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动蹄磨外圆机床

谢谢!这两张图片对我有点启发,就是不知道磨削量大不大,再就是加工后的表面平整度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两张图片对我有点启发,就是不知道磨削量大不大,再就是加工后的表面平整度怎样?

这种切削方法比用端面圆盘切削(旋风切削)精度要高的多,在形位公差的保证上,称得上是高精度的了.材料是石棉酚醛合成材料,也就是汽车的刹车片,切削量在1-2mm,切削刀具是金刚石粗粒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点:1.玻璃钢材料对刀具的磨损。2.圆弧面加工对刀面的冲击。3.表面粗糙度。4.装夹。5.加工效率.

您现在是在CNC加工吗?毛坯是整个圆吗?量大吗,自己的产品?不太了解玻璃钢,但是我加工60度丝杆轴端是用旋风铣车刀盘,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