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传送带电机直连好还是加过渡好?

楼主(2024-04-07):
新人入机械行业,求指教。如图

网友:
画个简图

网友:
负载大用减速机,负载直联    一般都配减速机

网友:
传送带一般都考虑过渡,避免直接卡死

网友:
图没见,具体看使用状况定

网友:
看振动对电机的影响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影响大就加过度

网友:
都可以,看位置需求。

网友:
小负载直连,大负载过渡,小负载过渡也有,兼顾张紧用

网友:
有过度好,保护电机

网友:
一般看安装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