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机械设计手册时发现一个结构,平常不怎么见到过

楼主(2024-04-07):
最近不知道看什么书能涨见识,所以就搞了个机械设计手册来看看,然后就看到了这个结构。这种圆柱形的,个人理解,应该说的是像轴和孔这样的配合,手册说的在中间做凹槽,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好像没见到过这样的设计,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师,这种设计是在什么情况下用到的比较多呢?

网友:
减少加工面,和配合面,好装。

网友A:
很常见啊

网友:
重工用得多!大型减速机、大型吊机、海工装备、矿山机械等!

网友:
流水线的调速电机用的中空减速机就有类似结构,UCP球面轴承两个脚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常见啊

我基本都没见到过,见识太少了

网友:
铸件比较常见,这样可以减少加工面

网友:
这种设计用的比较多,主要是为了减少配合面的长度,方便安装。

网友:
减少接触面和精加工面,接触面相对多越要考虑这些

网友:
个人理解:为了好加工和好装配,顺带能节省成本。腾空的位置一般要求都比较低

网友B:
大型国企的 基本上都遵循这些,外面一些非标的单位,为了图快,省事,同时不需要那么高的定位精度。画图也好画,就不会出这些结构,这些就够就跟螺纹退刀槽,砂轮越程槽的 ,这些一样,属于工艺结构。一般刚入行的没有现场经验的设计,不会画这些结构的

网友C:
配合面做凹槽,减少贴合面接触面积,利于加工,报废率低,加工费就低。这么一说就很容易理解。

第一种情况比较常见,比如机器人第六轴接夹治具。
第二种情况不多,但是也有用,只是形式不同,比如两个轴承之间有一段距离,中间就用一个套筒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合面做凹槽,减少贴合面接触面积,利于加工,报废率低,加工费就低。这么一说就很容易理解。

第一种情 ...

原来如此,学到了

网友:
打个比方一个20的轴长200我们加工过程中轴的直线度是否容易保证,如果有4丝左右的弯曲装起来都会很费劲。

网友:
设计实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型国企的 基本上都遵循这些,外面一些非标的单位,为了图快,省事,同时不需要那么高的定位精度。画图也 ...

这个确实,我在小厂,也是刚来,一个月和他说的还挺合得来的,有次看到他做了个有螺纹的零件,就微信和他说了一下,螺纹有退刀槽,最好还是加上,然后他指着那个退刀纹说这不就是退刀的吗,要什么退刀槽,然后我还给他翻了GB/T 3,截图给他看,还不开心了,看来我还是交浅言深了
他说有这个就行了,我顿时不知道说些啥了

网友(点评):
ヾ(❀╹◡╹)ノ~:您是天真了❕❗ 让对方感觉到了心里伤害(职业攻击)

网友:
我之前在老的设备里经常见,非标自动化的设备基本看不见

网友:
我之前在老的设备里经常见,非标自动化的设备基本看不见

对的,我在这些非标厂都没见到过有,退刀槽都莫得,可能是厂小吧

网友:
ヾ(❀╹◡╹)و ̑̑ʸᵉᵃʰᵎ~:;🅰、加工方便。
🅱、装配方便。🅲、省料省钱省工省心。

网友:
槽那部分就是非配合面,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