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收尾、退刀槽

楼主(2024-04-07):
如图,螺纹为M90X4,轴向推力约850kN,按GB/T 3《普通螺纹收尾、肩距、退刀槽和倒角》的设计,退刀槽的位置应力集中非常大,除了更换材料之外有什么其他方法吗,螺纹收尾或退刀槽见图

网友A:
局部网格加密,边界条件尽量和实际一致,再看看计算结果怎么样?实在不行就用高强度合金钢或加大直径。

网友B:
改成螺栓螺母结构。

网友(点评):
这么大直径螺纹,不建议用带头螺栓结构。

网友C:
个人觉得推力受力位置是轴肩和螺纹轴,螺纹轴都受不了的力内螺纹牙也可能受不了(没有径向力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成螺栓螺母结构。

这个是活塞杆接出来的,没办法用螺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推力受力位置是轴肩和螺纹轴,螺纹轴都受不了的力内螺纹牙也可能受不了(没有径向力的话。

这个轴肩位置是没有和螺母把和的,可以理解为旋入长度是可调节的,所以这个位置的受力还是得重点校核,螺牙的话已经算过轴向力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网格加密,边界条件尽量和实际一致,再看看计算结果怎么样?实在不行就用高强度合金钢或加大直径。

目前也是只想到换材料,但是强度够高的,焊接性能差,陷入死循环了

网友D:
是不是有限元有问题?M90x4的螺纹安全强度已经达到200多吨了,怎么可能退刀槽应力超那么多。

网友(点评):
所以首先就觉得应力算准没有,要算准的话,还得细化网格,看应力收敛不,边界条件这些对不对。我感觉M90的螺纹应该足够了。

网友E:
可不可以去掉退刀槽,直接车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不可以去掉退刀槽,直接车螺纹。

轴肩车个圆角,螺纹斜向收尾是可以,图2的方式,但是这样就得加长螺纹轴的长度

网友(点评):
用数控车。

网友:
只要退刀槽处的应力不影响使用就OK

网友:
改连接的零件呢,在另一个零件上加避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肩车个圆角,螺纹斜向收尾是可以,图2的方式,但是这样就得加长螺纹轴的长度

1、有限元计算的结果有待斟酌,只有推力的情况下应力值偏大近1倍
2、数控车可以没有螺纹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有限元有问题?M90x4的螺纹安全强度已经达到200多吨了,怎么可能退刀槽应力超那么多。

应力是已经收敛了,网格变化,应力已经基本上没有变化了,这个受力也是非常简单的一端受压,一端连接固定端,就是一个活塞杆上的一部分

网友:
是不是要设计简化下再分析?
局部失效不影响整体

网友:
我还没用过M90的螺栓。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用一下。

网友:
退刀槽的圆角加大试试。。。

网友:
改螺母被。螺母内部 把螺纹车掉不就 不用退刀槽了

网友:
如果是活塞杆出来的标准尺寸,基本不需要做大改动。如果有大的问题,标准都要改了,再说这些标准都是照抄国外来的。所以看一下分析的细节可能有需要调节的地方。

网友(点评):
就如按照牛顿定律计算落下的雨滴会打死人一样,实际雨滴没有打死人,就说明计算过程有问题了。再看一下

网友:
请提供边界条件。
边界条件不同时,应力表现位置不一样。

按描述,未出现如此高的应力,均在许可范围内。

网友:
不要过于相信软件模拟。
我基本不用这些计算,也就用手简单计算一下,当然如果飞机火箭这种极限应力就得仔细模拟。

你说的推力应该是从右侧推吧?这样主受力面应该是台阶,而不是螺纹,螺纹只是紧固作用。
另外一般螺纹不作径向定位,所以如果有侧向误差或侧向力,需要有轴颈精密配合,用来定位。

应力集中无非就是平滑过度,加大台阶处内圆角,圆角过大不好装配的话,可以加垫片。
台阶外边沿也要有倒角,你这个外倒角至少3mm.

螺纹应该像你图1一样能有效减少应力集中。

另外应力集中部位应该光滑,建议至少Ra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