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件和激光切割件尺寸和孔轴尺寸怎么设定?

楼主(2024-04-07):
如果要求边缘偏差为±0.05;机加工件和激光切割件尺寸和孔轴尺寸怎么设定?

网友A:
3mm板子,激光切小尺寸位置公差一般正负5丝,孔公差一般是5丝,如果要取正的话得与他们说。
你这直接按3mm孔正公差切。

但要注意激光切孔会有一个不小的接头凸出来,一般远远超过公差,如果想精密的话还得自己用钻头来一下

网友(点评):
0.1mm厚度的板子 激光切尺寸公差能控制在正负1丝吧;

网友(点评):
不一定,得试刀,看别人有没有耐心,另外普通激光切平台凹凸不平

网友(点评):
0.1板子气吹就可能偏移

网友:
你标的精度太低了,你标0.001,做出来0.002,这样就完全达到你要求,你标0.02标太低了,机加工精度是可以达到0.00001的,激光更高0.00000001随便,

网友B:
你这个公差有可能装不上哦

网友B:
以边沿为基准其他尺寸不变,轴最大2.94mm

网友(点评):
这样能保证装配后 边缘公差控制在±0.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公差有可能装不上哦

0.03±0.03 装不进去嘛?一般孔轴间隙公差预留多少?

网友C:
全都是是±公差?那加工中全部都为正公差,这要是拼出来,也是神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边沿为基准其他尺寸不变,轴最大2.94mm

这是在现有的公差上保证你能正常装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0.03±0.03 装不进去嘛?一般孔轴间隙公差预留多少?

你学一下互换性测量与技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学一下互换性测量与技术吧。

极值法,最大面差0.09mm;

网友:
公差标注就有问题哦

网友(点评):
大佬 帮忙标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都是是±公差?那加工中全部都为正公差,这要是拼出来,也是神奇了

这样嘛

网友:
都选择激光开孔了,谈毛有精度的配合呀,轴负10丝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mm板子,激光切小尺寸位置公差一般正负5丝,孔公差一般是5丝,如果要取正的话得与他们说。
你这直接按 ...

根据实践偏差,切割软件上设定矫正值可以解决;只针对薄板,厚板还是要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