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体拼装工装,求大神们指点!

楼主(2024-04-08):
需要保证箱体尺寸为:长度2.5~4米,宽度2-2.5米,高度2-2.3米 ,公差5毫米之类(包括对角线)。
本人想法是在内部做拼装式的支撑结构(太大不便于拼装后从门拿出来),同时保证长宽高3个方向,再把箱板靠在支撑结构上来保证尺寸。因为整体尺寸都比较大,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求论坛大佬们指点,该如何制作一个简单方便又能保证尺寸的工装!

网友A:
你这是人工还是自动化拼装啊

网友B:
焊接工装,只要保证定位可靠,装夹拆卸焊接的产品方便,如果是批量的产品最好有防呆设置,就可以了,你看看你的工装能不能满足这几个要求

网友:
5毫米公差,用支撑来保证内部尺寸是可行的。

网友:
这种

网友(点评):
大批量可以借鉴下集装箱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人工还是自动化拼装啊

目前只是人工拼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工装,只要保证定位可靠,装夹拆卸焊接的产品方便,如果是批量的产品最好有防呆设置,就可以了,你看看 ...

从箱体外部定位也可以,就是关于工装如何简便又能达到要求,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思路。

楼主:
产品类似集装箱,应是属于方舱系列。因为不是焊接件,都是铆接与螺栓连接,需要打孔,不知大神还有什么其他思路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只要保证铆接与螺栓连接孔的尺寸和位置精度,就能保证成品的质量。

网友:
做立柱横梁结构,然后把板装到这些梁上去

网友:
集装箱都机器人了吧

网友:
可以参考木工的榫卯结构,相应尺寸上开槽,设卡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