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成的可夹持PCB的夹紧机构?

楼主(2024-04-08):
可以夹持PCB的4个端面或3个端面,现成的外购件,有没有?就像机械手那种夹持机构,谢谢!

网友(2024-05-13):
柔性手抓 可以搜一下

网友:
pcb焊接一般会用到可调的万向夹具,还有磁吸的固定柱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m.5.171c523cYHmZb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em.9.171c523cYHmZ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