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顶阀密封件的设计

楼主(2024-04-08):
请大侠指教:
1、圆顶阀密封件由A~E组成,请问,为何A、E段厚度那么厚?C段厚4mm.
2、密封件与球顶的间隙一般多少比较合适?
感谢!

网友:
没有全部图形。
猜测方便加工

网友(点评):
请见4楼

网友:
我们叫半球阀或者V球阀,密封件与密封球面是过盈配合,不是间隙配合。视密封压力采用相应的必须密封压力。

网友(点评):
请问,在打开或关闭的短暂时间内也是过硬配合吗? 我接触的圆顶阀在这个时候是排气的,密封件与球顶是有间隙的;关闭到位后,充气让密封件顶在球顶上实现无间隙密封。

网友(点评):
有类似充气密封件,用在气送管路比较多,,,,

楼主:
概况
1即为圆顶阀的核心密封系统中圆顶阀专用 V 形气囊密封件的位置,圆顶阀阀芯是一个球面圆顶,圆顶阀在开关过程中,阀芯与橡胶密封圈间保持有约一定的间隙,使阀芯与橡胶密封圈可以以无接触的方式运动。通过调整密封间隙可以有效保护密封件在非工作状态下,消除摩擦,延长密封圈使用寿命,提高圆顶阀的使用价值。

这个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