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公司图纸,请教一下各位前辈GCr15调质28°-32°能达到吗

楼主(2024-04-08):
  看这个数值这么小,得是洛氏硬度了,图纸就是写的干巴巴的28°-32°,只能盲猜,然后问了设计的工程师,想多了解一点,我在百度上好像没看到Gcr15调质硬度有这个范围,但是工程师就是回答我说是硬度,我也不好意思多问了,只能来这边请教家人们了。  在这边看图纸我真的得疯掉,材质写个铁,写个注塑件,写个不锈钢,让你去猜,还有在轴上车一个螺纹,不是应该有退刀槽吗,我是个小小的助理,感觉和工程师说了也不太好,我的理解是得有这个好点,不知道是不是我错了,还是说有没有无所谓,哎,懂得还是太少,有的也不好问。
  所以感觉公司的人还是没得社区的人亲近,社区这边学习气氛好,骂人也好听,我超爱这里的,哈哈。反正骂了我也是我学到了,在论坛挨叼,总好过在实践出错不是。

补充内容 (2024-4-8 13:31):
钣金件就写个热板,冷板,这玩意用的材料也是多如牛毛,也不知道热板冷板到底是啥材质的,可能是和供应商那边说好了的

网友A:
估计是HRC28-32
轴承钢,一般是淬火高硬度或球化退火,基本没有用这种硬度的。这个硬度可以达到。

你是拿出去加工还是什么?你按他意思去办得了。

网友(点评):
前辈,我想请问一下,轴承钢做轴类零件的话有什么优势呢,他这个做的是那种钢的整平的轴,为什么得用轴承钢呢?

网友(点评):
钢的强度与耐磨性可以理解成与硬度成正比。如果不是直接与整平物体直接接触就没有必要那么高硬度。 整平轴一般多考虑刚度,防止变形,但只要尺寸一样,用什么钢刚度基本一样。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不直接接触没必要HRC60以上硬度。一般采用45钢正火或者原料就可以了,如果大型重要整平设备材料就要求好一些,需要锻造、调质。

网友(点评):
如果直接接触整平,就有必要高硬度了,选球化退火或调质,加工完后,再进行表面淬火HRC60以上,并且需要去应力回火。不过大轴用GCr15也不划算。可以选用低合金钢进行渗碳。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整一下薄料,厚度一般不超过2mm基本都1mm左右,工程师写的就是先调质28°-32°,后面再高频淬火硬度达到58°-60°,他这个是看图是轴和滚筒做一体的,那应该是需要这么硬吧。

网友(点评):
就是小轴,所以这个情况下用轴承钢比较好吗?

网友(点评):
看具体情况,一般很少用轴承钢做轴,有很多缺陷需要在高要求下才会暴露

网友B:
调质是可以达到这个硬度。
问题是你特么谁啊?甲方爸爸,那没事了。
同一公司的老逼登,给你脸了,直接抄送他们领导,图纸标注不规范,沟通困难,无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HRC28-32
轴承钢,一般是淬火高硬度或球化退火,基本没有用这种硬度的。这个硬度可以达到。

做的轴,但他这个是调质,我看百度说GCr15钢在调质处理后的硬度范围一般在HRC60~65之间,这个小了一半,所以才想问问

网友(点评):
一样的意思,调质也是淬火后回火,只是回火温度不一样。但轴承钢不一定这个硬度,可能更硬。如果你没有责任或者没有安全重大事故,扔出去得了

网友(点评):
我也是热处理没学到位,我只知道大概的正、退、回、淬火,然后调质就是淬火+高温回火,高温回火温度500℃-650℃,越学感觉要学的就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质是可以达到这个硬度。
问题是你特么谁啊?甲方爸爸,那没事了。
同一公司的老逼登,给你脸了,直接抄 ...

那肯定是外发的,厂里做不了这么复杂的热处理,厂里面的你图纸没标全都得说你了,不要说这种描述都不清楚的,叼的你毛都没有

网友:
GCr15钢的调质硬度范围一般在225—297HB之间2。而洛氏硬度(HRC)与布氏硬度(HB)之间的转换关系是:1HB≈0.2HRC。因此,如果将225—297HB转换为洛氏硬度,大约是50.6—63.4HRC。这表明,GCr15钢经过调质处理后,其硬度范围主要集中在50.6—63.4HRC之间。
然而,您提到的调质硬度要求是28°-32°,这个数值显然是指洛氏C硬度(HRC)。根据上述转换关系,这意味着您希望达到的硬度范围实际上是在50.6—57.6HRC之间。这与GCr15钢调质后的正常硬度范围有所出入,因为正常范围内最高硬度大约是63.4HRC2。
虽然理论上通过特定的热处理工艺可能接近或达到您提到的28°-32°的硬度要求,但根据现有的证据和标准,GCr15钢调质后的硬度范围主要集中在50.6—63.4HRC之间,这意味着直接达到28°-32°的硬度要求可能存在一定的难度。此外,没有直接证据表明GCr15钢可以通过常规的调质处理达到28°-32°的硬度要求。因此,建议进一步咨询专业的工程师或进行实验验证以确定是否能够实现这一特定的硬度要求。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点评):
这个1HB≈0.2HRC估计是错的,不知道你是不是去复制来的,我这么多年用下来记得都是0.1左右!

网友(点评):
秘塔的答案

网友(点评):
瞎回答误导别人,别自个乱用ai自个也没脑子就复制,你225hb有hrc50.6???

网友:
这个“工程师”可以开了。跟着他没前途,你是他助理的话会把你带到坑里。

网友(点评):
感觉小厂的工程师很多都是半桶水,有的可以学,但很多感觉不太规范,图纸基本没得形位公差,基本没见到过退刀槽,越程槽什么的,我也想找一个好点的工程师当助理,奈何都差不多这样的。

网友C:
调质硬度一般是固定区间值,即使是Gcr15应该也不会这么高的,毕竟是高温回火的,硬度应该和他说的HRC30多差不多了,你看到的硬度是表面硬度,一般是要淬火后低温回火的估计回火温度150度左右了,这个时候能达到HRC能到60以上。你们看到的那个调制硬度是不是都是按HB转化过来,然后错误的?实际中0.1HB≈1HRC具体计算可以看图!

网友(点评):
那这样就还好说,百度上我看到都没看到有到这个范围的,因为这个图纸后面还说要高频淬火达到58-60HRC,所以我才疑惑,那他这个应该是芯部得保留韧性,表面硬度提高,毕竟是整平轴来着的,这样就理解了,谢谢您的解惑

网友(点评):
因为这个图纸按这个书上的说的,表示的真的就是一塌糊涂,硬度都没有说明,就是写个XX°,高频淬火应该是做的表面热处理,但是他也不注明芯部硬度,感觉这图纸稀烂

网友(点评):
反正他写的是高频淬火58°-60°,感觉换个正规的厂,能把他叼死

网友(点评):
热处理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这个材料选择是有点怪的,很少用这个做轴用,一般轴的材料还是以20,35,45,40Cr,42CrMo这些为主,从来没见过用轴承钢做的轴!

网友(点评):
没有去正规大厂出的图纸比较乱是正常的,作为供应商不要怕问,不知道的多问问,最好用邮件微信等文字记录什么的留下记录,省得以后扯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质硬度一般是固定区间值,即使是Gcr15应该也不会这么高的,毕竟是高温回火的,硬度应该和他说的HRC30多差 ...

请问这是什么书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热处理章节,机械设计的大部分问题其实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找到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的轴,但他这个是调质,我看百度说GCr15钢在调质处理后的硬度范围一般在HRC60~65之间,这个小了一半, ...

比如45钢,一般写调质HRC28-32;热处理硬度HRC58-62,但是实际情况都是写的低比如调质处理20-30范围都是可以的,热处理硬度38-55范围都可以,看应用场景

网友(2024-07-25):
跟他落落啥,这硬度也就是退火状态,还热处理个毛

网友:
先下一下看看

网友:
哎吗,还温度的度

网友(2024-08-31):
引用 网友B:
调质是可以达到这个硬度。
问题是你特么谁啊?甲方爸爸,那没事了。
同一公司的老逼登,给你脸了,直接抄 ...

同一个公司的直接呼脸上了,设计出来的东西也不咋地,装配的都会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