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中的基准不是很理解

楼主(2024-04-08):
同轴度这个为啥要两个基准,一个基准不行吗,感觉这两个基准是一个意思,毕竟就一个轴线。

网友:
AB基准大概率是轴承座。考虑到应用场景,将AB联合作为基准是最合理的。

测量时,基准本身也是要量仪去测量并计算出来的,这里就要考虑到量仪“获得基准本身”的准确性和便捷性。AB区域的轴颈都不长,如果只使用其中一段作为基准,那么难以测量,且不易准确测量;并且假如以A为基准,B区域也要有一个对A区域的同轴要求才能满足应用场景。

考虑到加工,AB基准大概率是通过双顶尖夹持的方式,在同一工序加工出来,容易保证两基准的位置关系。

网友A:
书上写的很清楚,你看不懂书上哪个字儿?这形位公差基准的出了好几十年了,你跟我讲啊,这个合不合理?你真逗,你不觉得你这种思路就有毛病吗?

网友(点评):
好屌啊,被怼了吧,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书上写的很清楚,你看不懂书上哪个字儿?这形位公差基准的出了好几十年了,你跟我讲啊,这个合不合理?你真 ...

没事干就闭嘴,没人求你回答,书上写的我就必须要看懂吗,那你上学为啥要老师教,书上没有吗,存在上千年的东西你为啥看不到,是你笨吗

网友(点评):
支持你!为啥要看懂,哈哈

网友(点评):
干得漂亮,这人每个回复都是一副不得了的语气,充满怨念一样,哈哈

网友:
轴承位一般都是基准位,基准轴线由两处轴承轴线共同组成。

网友:
两点一线的原理

网友:
一般常用标法是两端中心孔为基准,打跳动。
图中这种标法,以两端轴的共同轴心来表示,理解起来比较复杂或别扭。
如果需要细究,就要查标准:如何确定两端共同基准的。
有相关国家标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干就闭嘴,没人求你回答,书上写的我就必须要看懂吗,那你上学为啥要老师教,书上没有吗,存在上千年 ...

突然觉得不会也很牛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干就闭嘴,没人求你回答,书上写的我就必须要看懂吗,那你上学为啥要老师教,书上没有吗,存在上千年 ...

怼的好,不想看,可以别回,闭嘴划过

网友(2024-05-13):
当要求两个要素一起作为公共基准时,应在这两个要素上分别标注基准符号,并在框格中一个基准栏内注上用短横线相连的两个字母